[求助] QFN flip-chip封装的芯片是否需要加polyimide

楼主(2020-11-17):
请问下大家,我们有个项目会用到flip-chip的QFN封装,芯片PAD通过植球与管脚相连没有RDL,芯片顶层是否需要加polyimide这一层?如果必须要加的话,这一层是起什么作用的?谢谢!

网友:
取决于你的bumping house,如果tsmc负责bumping,必须有。

网友:
应该是根据你们的需求来的,你们是否要求bumping厂做PI,PI层是增加可靠性和稳定性的一层

网友A:
PI主要充当buffer,来吸收bump对die的应力,提高TC过程中的可靠性。

网友(2021-06-14):
楼上说的好,其实主要是可靠性考虑啦

网友:
PI提高防止水汽入侵,提高可靠性,缓解制程中的絷应力,还有就是起绝缘作用

网友(2022-04-22):
引用 网友A:
PI主要充当buffer,来吸收bump对die的应力,提高TC过程中的可靠性。

請問TC 是???

网友B:
请问一下采用这种封装有什么优势?一般用WB QFN不是更简单,成本更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采用这种封装有什么优势?一般用WB QFN不是更简单,成本更低吗?

有较小的管脚寄生电阻,PIN 6/7/14/15的接触面积很大,可以获得较好的rdson。

搜索
复制

网友B:
Rdson是指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emperature cycle

我看PI 技術文件,用來做RDL 絕緣用,跟溫度有關?
認為多加一層絕緣層可以保護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Rdson是指啥?

MOS管导通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PI 技術文件,用來做RDL 絕緣用,跟溫度有關?
認為多加一層絕緣層可以保護更好?
...

有PI层可以mitigate thermal cycle的stress

网友(2024-04-28):
需要加PI,能防止leak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