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同学,请问观察管子参数的窗口里面一般Cgs和Cgd这种寄生参数怎么看啊

楼主(2020-11-17):
向这种Cgsl和Cgso是不是并不代表寄生参数啊,几百p还有上面的Cgd也是

网友:
用W L 粗算一下呢

具体可联系 tony.le@etasolution.com

网友A:
应该把CGSO和CGSL加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把CGSO和CGSL加起来

好家伙,那我这个CGD寄生电容几百p???????不会吧不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