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tvfencrypt 問題

楼主(2020-11-17):
我有一份檔案 .  檔案名為 : 123 .txt .想針對文件中第5~第10行加密 .其餘內文都不動
caltvfencrypt 指令要怎針對行數加密 ?

网友:
这个123.txt 是什么内容?

网友A:
把从第5行到第10行单独拿出来建立个tcl文件,然后加密
再在那个123.txt 里面source 那个加密的文件
试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从第5行到第10行单独拿出来建立个tcl文件,然后加密
再在那个123.txt 里面source 那个加密的文件
试过吗 ...

哇 ~ 這個ˊ比svrfencrypt 還要有難度 .

假設 我有一份Command file  名稱為 : 123.txt .但我想把
第5行到第10行加密 . 加密後所產生的command file 檔名為 456.txt

但123.txt與456.txt  diff 之後差異只有我額外加密的部分 .
==========================================
如果我
把从第5行到第10行单独拿出来建立个tcl文件,然后加密

再在那个123.txt 里面source 那个加密的文件 .... <--- 這樣就多SOURCE一份檔案了 . 達不到我上述想要的想法 ..

==============================================

這份PDK 我還在研究 .但不知道怎麼做 .... @@"

网友B:
你这个是tvf 文件吗?对部分内容加密,可以在前后加上encrypted 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tvf 文件吗?对部分内容加密,可以在前后加上encrypted 命令

早安 :
我在第5行前加上#ENCRYPT . 第10行加上#ENDCRYPT
執行後變成 整份檔案都一起加密了.....

网友(2022-08-19):
引用 楼主:
早安 :
我在第5行前加上#ENCRYPT . 第10行加上#ENDCRYPT
執行後變成 整份檔案都一起加密了.....

为啥我在某行前面加了#ENCRYPT  ,后面加上ENDCRYPT没有变成加密呢?还需要执行什么操作吗

网友C:
old-file 内容:
line 1
line 2
line 3
#ENCRYPT
line 4
line 5
#ENDCRYPT
line 6
line 7

执行
calsvrfencrypt old-file new-file
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old-file 内容:
line 1
line 2

执行命令后变成这个样子,没有变成乱码,是怎么回事

网友:
#ENCRYPT & #ENDCRYPT 中间不要再塞其他的#

网友(2025-06-13):
有人成功过吗,tvf文件部分加密

网友D(2025-07-16):
TVF(Calibre TVFencrypt)工具可以对TVF格式文件进行整文件和部分行加密,具体操作如下:
全部加密
1. 准备TVF文件:
   - 确保Tcl内置命令使用正确。
   - 使用TVF命令定义全局变量。
   - 添加模拟加密语句(如果需要)。
2. 执行加密命令:
   使用`caltvfencrypt`命令对TVF文件进行加密。例如:
   caltvfencrypt -id id_string -new|-old input_file output_file
   其中:
   - `-id id_string`:为输出文件指定一个标识字符串。
   - `-new|-old`:选择加密格式,`-new`提供新编码格式,`-old`提供旧编码格式。
   - `input_file`:要加密的TVF文件。
   - `output_file`:加密后的输出文件。

部分行加密
1. 使用PRAGMA指令:
   在TVF文件中使用`#PRAGMA ENCRYPTED`和`#PRAGMA ENDCRYPTED`指令来标识需要加密的部分。例如:
   #! tvf
   namespace import tvf::
   VERBATIM "#PRAGMA ENCRYPTED"
   SETLAYER AA = L1 or L2
   RULECHECK AA {COPY AA}
   VERBATIM "#PRAGMA ENDCRYPTED"
2. 执行Calibre命令:
   使用Calibre命令执行包含PRAGMA指令的TVF文件。例如:
   calibre -drc -hier input_file | tee output.log
   其中:
   - `input_file`:包含PRAGMA指令的TVF文件。
   - `output.log`:执行Calibre命令的输出日志文件。

注意事项
- 在使用`#PRAGMA ENCRYPTED`和`#PRAGMA ENDCRYPTED`指令时,所有位于这两个指令之间的行将被视为加密内容,不会显示在输出中。
- 模拟加密指令不应在已经加密的SVRF文件部分中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old-file 内容:
line 1
line 2

应该改为#ENCRYPTED和#ENDCRYPTED,
再运行calsvrfencrypt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执行命令前

执行命令后变成这个样子,没有变成乱码,是怎么回事

应该改为#ENCRYPTED和#ENDCRYPTED,
再运行calsvrfencrypt

网友F:
引用 网友D:
TVF(Calibre TVFencrypt)工具可以对TVF格式文件进行整文件和部分行加密,具体操作如下:
全部加密
1. 准 ...

老哥,Calibre TVFencrypt这个工具要怎么获取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哥,Calibre TVFencrypt这个工具要怎么获取呢

supportnet.mentor.com/member/licens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