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怎样修改virtuoso的键位

楼主(2020-11-17):
之前一直使用laker,现在用virtuoso不太习惯,想修改一下键位。有两种情况:
1,比如说我的move键时“M”,我想修改成“V”,该怎样修改?(我在bindkeys那里修改,改后重启virtuoso还是没用)
2,有一些功能是没有快捷键的比如“mark”,或者打包打散,怎样找到这些的位置并设置快捷键?
求大神帮忙解决一下,最好说的详细一点,谢谢。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virtuoso有没有重复上一部操作的这个功能?在哪里找

网友A:
1.修改快捷键要在bindkey.il文件中修改。2."mark"在connectivity>NETS查看mark和unmark的快捷键;打包打散说的是Make Cell和Flatten吗,这两个在Edit>Hierarchy>下面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修改快捷键要在bindkey.il文件中修改。2."mark"在connectivity>NETS查看mark和unmark的快捷键;打包打散 ...

如果要给“mark”设置快捷键呢?比如说设置成N键,就不用了每次都去点了,这个怎么设置?

网友B:
默认的快捷键是存在安装目录下的...../dfII/samples/local/这个目录内,leBindKeys.il是Layout界面的,schBindKeys.il是Schematic界面的,还有写其他界面的,在这些文件中是通过hiSetBindKey()这个函数来修改的。

建议最好不要去改这些文件,如果你用的是工作站,那么别的用户的快捷键都变了。

最好是修改自己用户目录下的.cdsinit文件,添加下面这样的命令,直接用hiSetBindKey()进行修改:

hiSetBindKey("Schematics" "Ctrl<Key>9" "geDeleteNetProbe()")

如果是layout的gui,就改成“Layout”,中间是键名,改成自己需要的就行了,后面的命令你可以通过鼠标点击相应菜单后,观察CIW窗口,就能得到具体的命令名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默认的快捷键是存在安装目录下的...../dfII/samples/local/这个目录内,leBindKeys.il是Layout界面的,schB ...

好的,谢谢,学会了,不过我的.cdsinit里都是别人的路径,我就没有改,自己生成了一个.il文件,然后load,这样两个键位还能是同一个功能。

网友C(2021-09-14):
引用 网友B:
默认的快捷键是存在安装目录下的...../dfII/samples/local/这个目录内,leBindKeys.il是Layout界面的,schB ...

您好,我想请问一下,如果鼠标点击不显示命令名称怎么弄,比如 Net Highlighting

网友(点评):
ciw窗口 option,log fliter,把所有的勾勾上,再操作,所有的命令都会出现到ciw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virtuoso有没有重复上一部操作的这个功能?在哪里找

我这边是鼠标右键是这个功能,你可以试一下,如果不行的话就去找一下快捷键文件里有没有hiRepeat()命令,还是没有的话就自己加一个吧

网友:
改完你要保存,就可以用,重启可能需要load,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想请问一下,如果鼠标点击不显示命令名称怎么弄,比如 Net Highlighting
...

菜单加鼠标左键操作后,virtuoso窗口的下方会显示鼠标左键、中键、右键分别对应的命令函数,我这里是中键M重复上次操作,所以中键M后面显示的就是你刚才菜单操作的命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菜单加鼠标左键操作后,virtuoso窗口的下方会显示鼠标左键、中键、右键分别对应的命令函数,我这里是中键 ...

谢谢你的回答,不过这个Net Hightlighting功能我试验了确实用这个方法看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的回答,不过这个Net Hightlighting功能我试验了确实用这个方法看不到

这个Net Hightlighting是个选项开关,并不是通常的鼠标对目标的操作,所以没有提供重复操作的命令显示。

你可以在主目录下的cds.log里找到你刚才的操作都执行了什么命令:
\a schViewMenu->NetHighlights->checked=nil
\r nil
\a schViewMenu->NetHighlights->checked=t
\r t

鼠标勾选Net Hightlighting,执行的命令是schViewMenu->NetHighlights->checked=t
取消勾选,执行的命令是schViewMenu->NetHighlights->checked=nil

你可以在virtuoso的ciw窗口输入上诉命令进行验证。

还有其他命令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在cadence help文档里有详细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Net Hightlighting是个选项开关,并不是通常的鼠标对目标的操作,所以没有提供重复操作的命令显示。

...

感谢感谢,我去试试

网友(2023-08-11):
謝謝大大的分享 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