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使用时遇到VFS_SDB_SYNC_FAIL告警,求助如何解决。谢谢!

楼主(2020-11-17):
如上图所示。
表现为verdi无法更新波形,除非重新run一次VCS。希望大拿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都显示,不能同时多个线程操作数据库db,sq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显示,不能同时多个线程操作数据库db,sql

多谢!

网友B(2021-01-29):
楼主,最后如何解决了,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最后如何解决了,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temp文件可删除然后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