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人做过在芯片上涨RDL然后再打线封装吗?

楼主(2020-11-17):
有人做过在芯片上涨RDL然后再打线封装吗?

网友A:
你说的是csp封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csp封装吧

不知道,就是想这么做不知道可不可以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就是想这么做不知道可不可以你。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应该是csp封装了  rdl相当于多了一层layer  需要单独算费用的  这个我也是最近在看  这个封装最后生长rdl可以在工艺厂做,也可以在封装厂做,各有各的好处,具体你可以和工艺厂或者封装厂联系一下  找我没得用  我还是个才工作两年的版图  这些具体的没有接触  实在不好意思

网友:
请问楼上,为什么是csp封装?

网友:
csp=chip scale package
RDL白送或者非常便宜

网友:
ball package for csp

网友(2020-12-17):
可以的,这是封装里比较常见的处理方法,通过RDL改善Pad分布

网友:
RDL一般是因为CSP封装,来改变die pad布局

当然也可以做wirebond,因为die本身太大,pad在中间导致打线过长,所以需要做RDL把pad引到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