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VCS仿真提示/bin/sh: 0: Illegal option -h的问题

楼主(2020-11-17):
各位前辈,小弟刚在ubuntu18.04上装好VCS,DVE和verdi都可以正常打开,但按指令进行编译仿真时候提示/bin/sh: 0: Illegal option -h;请问这是为什么呢,谢谢各位~
附上~/.bashrc的设置

楼主:
附上错误信息,麻烦各位前辈为小弟解惑~
luoconghui@xxx-System-Product-Name:~/vcs_test$ ls
adder.v  filelist.f  Makefile  tb.v
luoconghui@xxx-System-Product-Name:~/vcs_test$ vcs adder.v tb.v -R -timescale=1ns/10ps +v2k -fsdb
/bin/sh: 0: Illegal option -h

网友:
你的默认shell是什么? cshell 还是bash?
不是的话改一下再试试

楼主:
解决了,感谢各位~

网友(2020-12-26):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感谢各位~

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