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TDcell的电源地金属宽度

楼主(2020-11-17):
在小节点工艺使用多层金属的制程中,STDcell的电源地金属宽度按照一般方法至少是取cell高度的10%,大家都是这样做的吗?

网友:
stdcell用 foundry 提供的就好,自己画的也按照foundy 提供的stdcell取电源地线。 做数字模块的时候多插入cap 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