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脚本 AddMOSM1 求助

楼主(2020-11-17):
源脚本链接:http://bbs.eetop.cn/thread-878287-1-1.html
在使用过程中遇到了问题:Edit In Place 快捷键 X 进入group内部,然后运行AddMosM1 脚本,添加的M1 只能在group上一层生成,如果想在group内部生成M1,怎么修改脚本,谢谢!

hiSetBindKey("Layout" "<Key>F6" "AddMosM1()")

procedure(AddMosM1()
      let((cv objs metal1 temp shapes x y ux uy xy row column transform M1_width)
        testEditMode()
          M1_width = 0.13
          cv = geGetEditCellView()
          objs = geGetSelSet()
        foreach(obj objs
             transform = nil
             if(obj~>objType == "inst" then transform = list(obj~>transform));end if
             if(obj~>objType == "mosaic" then
             x = xCoord(obj~>xy)
             y = yCoord(obj~>xy)
             ux = obj~>uX
             uy = obj~>uY
             row = obj~>rows
             column = obj~>columns
             for(a 0 row-1
               for(b 0 column-1
                case(car(obj~>tileArray)
                    ("R0"    xy = list(x+b*ux : y+a*uy))
                    ("MXR90" xy = list(x+a*ux : y+b*uy))
                    ("R90"   xy = list(x-a*ux : y+b*uy))
                    ("MY"    xy = list(x-b*ux : y+a*uy))
                    ("R0"    xy = list(x+a*ux : y-b*uy))
                    ("MXR90" xy = list(x+b*ux : y-a*uy))
                    ("R0"    xy = list(x-b*ux : y-a*uy))
                    ("MXR90" xy = list(x-a*ux : y-b*uy))
                );end case
             transform = append1(transform list(car(xy) car(obj~>tileArray) 1.0))
               );end for
            );enf for
            );end if
       shapes = obj~>master~>shapes
      foreach(shape shapes
           if(car(shape~>lpp) == "M1" && cadr(shape~>lpp) == "drawing"
             then
               foreach(trans transform
                  metal1 = dbCopyFig(shape cv trans)
                  temp = convertPolygon2Path(metal1)
                  temp~>width = M1_width
               );foreach
           );if
      );foreach
    );foreach
  );let
);proc

  48.

网友A:
刚才看了下,你的代码跟作者的代码是一致的。我也是用的这个,我的能实现在group内部打M1,你再检查下你是否操作有误?还是virtuoso版本不同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看了下,你的代码跟作者的代码是一致的。我也是用的这个,我的能实现在group内部打M1,你再检查下你是 ...

能生成了M1,大概说明操作没问题,我用的是618
能否把您的脚本分享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生成了M1,大概说明操作没问题,我用的是618
能否把您的脚本分享吗?
...

网友:
目测你操作有问题。你只能shift+x进去,运行脚本

楼主:
太感谢了,和您的脚本比较了,确实是我的有些问题,改正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了,和您的脚本比较了,确实是我的有些问题,改正就可以了

不敢当,应该感谢作者才对,毕竟是他分享给我们的!

网友B:
我也用了这个脚本,也load成功了,为什么我按了之后没有反应呢?这个效果图是什么样的,具体怎么操作?求问楼主

网友C(2021-02-22):
引用 网友B:
我也用了这个脚本,也load成功了,为什么我按了之后没有反应呢?这个效果图是什么样的,具体怎么操作?求问 ...

load 成功后,选中 当前 layout 的一个mos 器件,这个mos 器件的M1 会加宽到 skill 程序中指定的宽度。
如果什么效果都没有,那就是skill 出问题了,需要debug

网友:
这个脚本能改进一下吗?直接点击group或modgen,按快捷键在内部生成m1

网友B:
引用 网友C:
load 成功后,选中 当前 layout 的一个mos 器件,这个mos 器件的M1 会加宽到 skill 程序中指定的宽度。
...

谢谢,现在已经可以使用了,非常的好用

网友(2021-10-21):
引用 网友B:
谢谢,现在已经可以使用了,非常的好用

我也试了一下,脚本可以load进来,但快捷键没有任何反应,请问您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也用了这个脚本,也load成功了,为什么我按了之后没有反应呢?这个效果图是什么样的,具体怎么操作?求问 ...

有可能是你的那个工艺里面,M1不叫M1,可能是METAL1或者MET1,你仔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是你的那个工艺里面,M1不叫M1,可能是METAL1或者MET1,你仔细看看

经过检查,其中一个函数有问题,已经可以使用了,谢谢贴友的回复

网友E(2022-04-14):
请问一下,你的618版本有没有遇到只能横着加金属吗?竖着的器件它就给我在中间横着加,太尴尬了,不知道是版本问题还是其他的问题,之前617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load 成功后,选中 当前 layout 的一个mos 器件,这个mos 器件的M1 会加宽到 skill 程序中指定的宽度。
...

请教一下您,为什么有的管子需要加宽M1呢   有的管子又不需要加,加了反而会增加寄生,还望您不吝解答

网友(2024-11-12):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你的618版本有没有遇到只能横着加金属吗?竖着的器件它就给我在中间横着加,太尴尬了,不知道 ...

mosaic 段落的code判定有问题~
inst应该不会有问题

自己改一下就好了

case(car(obj~>tileArray)
  ("R0"     xy = list(x+b*ux : y+a*uy))
  ("R90"    xy = list(x-a*uy : y+b*ux))
  ("R180"   xy = list(x-b*ux : y-a*uy))
  ("R270"   xy = list(x+a*uy : y-b*ux))
  ("MY"     xy = list(x-b*ux : y+a*uy))
  ("MYR90"  xy = list(x-a*uy : y-b*ux))
  ("MX"     xy = list(x+b*ux : y-a*uy))
  ("MXR90"  xy = list(x+a*uy : y+b*ux))
);end case

网友(2025-07-04):
感谢大家的分享和debug!这脚本真的挺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