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点亮 如何设置stop layer

楼主(2020-11-17):
版图点亮 遇到mim电容 如何设置stop layer

网友A:
点亮的时候  按下F3  就可以看到这个界面 这是617的  不知道你是什么版本 应该差不多

网友:
具体电容层次 还要看你器件层次命名

网友:
我那个是自己设置好的  你看你自己需要  自己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亮的时候  按下F3  就可以看到这个界面 这是617的  不知道你是什么版本 应该差不多 ...

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我也还在学习,还没弄懂

网友:
您客气了  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