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倍频器

楼主(2020-11-17):
请问大家想做一个低频低功耗的倍频器,一般都是用什么方法做,越简单越好,d触发器可以做到四倍频及其以上吗?

网友A:
D触发器只能分频,不能倍频

网友B:
简单的电路可以实现倍频,没法控制duty,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电路可以实现倍频,没法控制duty,

数字电路吗 比如呢  我在用一个dll用与门边沿合成,确实没法控制占空比,而且六倍频的时候幅值会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电路可以实现倍频,没法控制duty,

用一个异或门和d触发器可以实现二倍频,不知道再高一点能不能实现。

网友(2021-03-04):
将信号clk经过延时单元后得到的clka与clk再异或可以得到2*clk信号,占空比什么的比较差

网友(2022-03-11):
引用 网友A:
D触发器只能分频,不能倍频

是的,模拟信号的话可以考虑使用push-push结构电路或者二极管桥式结构的倍频器实现二倍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