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何时该考虑弥勒效应和何时不考虑弥勒效应

楼主(2020-11-17):
图1这是sansen课本上的关于弥勒效应的陈述。
想问下各大神,为什么Rs<Rst的时候no miller effect?
什么时候弥勒效应不容忽视,什么时候可以不考虑呢?
貌似和Rs值大小有关?拉扎维课本也有一个例题,如图2,上面说这电容受Rs驱动,不明白驱动的含义,

望指点!

网友A:
A(s)>>1导致A(s)*CF不可忽略时才考虑米勒效应。razavi课本2016英文版未见你说的这句话,可能是中文翻译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1导致A(s)*CF不可忽略时才考虑米勒效应。razavi课本2016英文版未见你说的这句话,可能是中文翻译的问 ...

那Rs会影响A(s)吗,我觉得sansen书上的意思是Rs影响了增益A,望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Rs会影响A(s)吗,我觉得sansen书上的意思是Rs影响了增益A,望指点

sansen书的表述不是你理解的意思
“主导”指的是Rs*(1+Av1CM),即RS乘以CM的倍增,不是“米勒效应”

首先sansen书这张图可以划分为三级,第一级为RC,第二级为M1,第三级为M2
第一级中的R即Rs,C即1+CF*AV1
第二级AV1(s)=gm1/(gm2+C?s)
除非特殊设计,不然一般AV1(s)在考虑的频带范围内可以认为=gm1/gm2,只有零点几~几,

AV1(s)并不大,但考虑RC极点时为了更准确还是需要加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nsen书的表述不是你理解的意思
“主导”指的是Rs*(1+Av1CM),即RS乘以CM的倍增,不是“米勒效应”

听了您的回答,确实明白了不少,突然发现Av1应该是等于gm1/gm2吧,但是是书上写的是Av1=gm1*ro1(图片左上角),Rst的推导也是基于Av1=gm1*ro1,书上错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了您的回答,确实明白了不少,突然发现Av1应该是等于gm1/gm2吧,但是是书上写的是Av1=gm1*ro1(图片左 ...

结合sansen书前一张图看,AV1指的是单管共源放大的增益。

另外补充一下,米勒效应只是个方便理解电路的近似,并不准确和适用所有情况,比如pole split
还是要靠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