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无ant违例,calibre中有

楼主(2020-11-17):
本人做SMIC 0.18um项目时,ICC均通过,到了calibre有两个天线效应问题

1.查了许多资料,最终确定应该是mw库产生时候缺少了gate size信息,ant检查时skip了一些net导致ant没检查出来
于是我用milkyway重新生成了FRAM view,导入了ant的lef和tf lef,重新跑的时候发现route之前都OK,从route开始会出现特别多route drc问题,并且一直到chip finish各种命令自动解都解不掉,这些route drc在之前没换新的mw库时是没有的。请问有大佬知道这是什么情况么?利用率调的很低了,也没有macro,应该不是congestion问题

2.除了上述方法外,由于ant问题数目不多,我尝试导出calibre的坐标在ICC中用route_zrt_diode修复,但是报了warning

我按照man里的解决方向将vdd_type_diode_cell_name和vss_type_diode_cell_name都定义成F_DIODE,又报了这个warning
导入calibre检查,ant违例还在,说明二极管插入不成功,请问这是咋回事,怎么解决?已经remove掉了stdcell filler

另外,不用说调高ant rule的ratio,更改mode之类的方法了,我都试过均无效,而且每次重新布线后出现的ant数量都不同,这2个ant的版本是最好的一次情况

希望大家不吝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
请问问题解决没?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