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带隙基准电路运放限制不住两点电压的问题

楼主(2020-11-17):
关于带隙基准电路运放限制不住两点电压的问题

网友:
那应该是运放的问题

网友:
查下工作点

具体可联系 tony.le@etasolution.com

网友:
一般都是运放出了问题。
①同相端和反向端有没有接反
②使用PMOS差分对还是NMOS差分对
③开环增益是否足够大(40dB左右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