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中,如何检测 仿真值 和 期望值 ?

楼主(2020-11-17):
Verilog中,如何检测 仿真值 和 期望值 ?

主要是这个判断语句怎么写?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assert(expected_value==my_value);

网友B:
题主是刚接触数字IC就干验证了?建议从设计做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sert(expected_value==my_value);

谢谢了

还有一个疑问,如何实现在某个时间点去判断呢?

比如说100ns,或者200ns的时候去判断?

assert貌似是system verilog的语法,我对这个不熟悉

再次感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了

还有一个疑问,如何实现在某个时间点去判断呢?

initial begin
    #100ns;
    assert(my_value==expected_value);
end

网友:
搞仿真验证,还是学学sv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题主是刚接触数字IC就干验证了?建议从设计做起吧

您这个说反了吧,验证的要求肯定没有设计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

还有一个疑问,如何实现在某个时间点去判断呢?

assert (trigger |-> express)

网友D:
引用 网友A:
initial begin
    #100ns;
    assert(my_value==expected_value);

verilog里用wait语句就行了。
initial
begin
#100ns
wait(my_value==expected_value)
$display() or $stop
e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itial begin
    #100ns;
    assert(my_value==expected_value);

谢谢了,我按照这个思路去debug

楼主:
引用 网友D:
verilog里用wait语句就行了。
initial
begin

wait的话,好像不能满足要求

我就是打算100ns的时间点去check

如果用wait,是不是120ns 仿真值 和 期望值 相等,也 OK了?

网友E:
直接用最笨的方法:
initial begin
    #1000;
    if(exp == sim)
        pass;
    else
        fail;
end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用最笨的方法:
initial begin
    #1000;

是的,刚才我再想

要不我写成一个函数

就比较2个输入值是否一样

不一样,就打印一个Error出来好了

然后就在不同的时间点,反复调用这个函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刚才我再想

要不我写成一个函数

assert就是干这个用的,没有必要自己再造轮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这个说反了吧,验证的要求肯定没有设计高

我是觉得最好设计得有个基本的了解再去搞验证(起码得半年经验吧),不然跟设计人员怎么交流,怕不是要打起来,而且楼主这问题很明显对SV,UVM都不太了解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sert就是干这个用的,没有必要自己再造轮子。

主要,我这里用的是verilog
assert,感觉是sv的
这个跨度有点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觉得最好设计得有个基本的了解再去搞验证(起码得半年经验吧),不然跟设计人员怎么交流,怕不是要打 ...

被打不怕的
被打两下 ,弄明白就好

哈哈,我皮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