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分段的匹配电阻的连接方法

楼主(2020-11-17):
这边查阅资料遇见一个这样的问题,总感觉有点儿疑问,这里的分段的匹配电阻指的是并联的电阻么?不是很理解这个图上的连接方法,还请前辈指教一二

网友:
分段式電阻 應該是只單位電阻 把5K ohm 的電阻 改成1k ohm*5 串聯 避免受熱 與 蝕刻侵蝕程度不一樣

假設POWERMOS在圖的上方 那每顆電阻的電流速度會一致

當IC裡沒有明顯的發熱源 是不需要考慮這麼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