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OS 6.5能用在 AMD R5 5600X ?

楼主(2020-11-17):
centOS 6.5能用在 AMD R5 5600X  ?  centOS 7 怕老软体有问题 , 想说还装6.3~6.5 版本 .

AMD 新一代 CPU 出来 R9 5900x ,   r5 5600x  比3600X 快.
  若是 Intel 看到 10700K
EDA 要装AMD 还是 INTEL CPU ?  还是都没差

不过 怕太新硬体 , centos 装会有问题

网友:
Intel走起,做EDA还是得看Intel,AMD谜之卡顿

网友A:
首先 AMD的 U做EDA,兼容性很差; CentOS 6太老了,你要是非虚拟机的单独版本,我估计你装完 开机就是黑的

网友:
主要是内核要用新的,不然没有驱动,很多特性会无法使用

网友:
血的教训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 AMD的 U做EDA,兼容性很差; CentOS 6太老了,你要是非虚拟机的单独版本,我估计你装完 开机就是黑的 ...

话说在十几年前,只有AMD opteron 对EDA 64BIT 支持最好,以至于EDA vendor 推出的64 BIT EDA版本都叫 amd64而不是现在的x64

网友:
我们的centos7服务器用的是AMD EPYC7742,使用良好,cds/snps/keysight/ansys/mentor都没出现问题(软件版本都在2019以后)。

网友B:
一定要用CentOS 6这种老旧系统的话,如果不能亮机可以考虑用VMWare ESXi套一下。即使是虚拟机下,也比大多数机器快了。
个人没测试过Zen系列,同求试用评测。

网友:
我也犹豫了好久。最后还是选择了10850k+z490。一旦有点啥问题,那就没得换了,再加上5900x抢不到。结果2.5G的网卡没有驱动,主板厂商说只支持win10,芯片厂商倒是提供linux驱动,但是只有源代码,而且验证平台是Ubuntu。结果在redhat下编译出错,应该是对器件名称和一些变量的名字不同,导致无法编译。幸好无线网卡好用,不然死翘翘了。虽然看着AMD流口水,还是没勇气折腾啊...

网友C:
rhel6.10 8.2在amd 3900x跑仿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rhel6.10 8.2在amd 3900x跑仿真没问题

rhel6.10 8.2在amd 3900x跑仿真没问题

=> RHEL 8.2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定要用CentOS 6这种老旧系统的话,如果不能亮机可以考虑用VMWare ESXi套一下。即使是虚拟机下,也比大多 ...

有想法,后面有机会试试你这种方法!

网友(2021-03-26):
想搞台新机器,也在纠结AMD还是Intel  Y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