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18工艺 MIM电容天线仿真报错

楼主(2020-11-17):
报错提醒CTM接OD,M6不接OD。我把两极板对调一下之后,仍然报这个错。
请问一下报如图所示的错误。要如何修改?

报错

报错

M5先连的M6再连其他层

M5先连的M6再连其他层

网友A:
楼主是不是有两个电容串联的情况?  串联一定会报这个错的, 我碰到这种情况 waive 掉的。 芯片做出来没有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有两个电容串联的情况?  串联一定会报这个错的, 我碰到这种情况 waive 掉的。 芯片做出来没有 ...

没有电容串联使用的情况哦,我的是电容电阻串联,做零极点补偿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电容串联使用的情况哦,我的是电容电阻串联,做零极点补偿用的。 ...

你的电阻另一端是不是接到OD 去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阻另一端是不是接到OD 去了 ??

是的,接的是MOS管的D

网友B(2022-08-24):
引用 楼主:
是的,接的是MOS管的D

问一下楼主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楼主怎么解决的呢

个人已解决,跳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