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k7T325配置数据问题

楼主(2020-11-18):
情况是这样的:我想把文件直接写入到配置flash中,达到远程升级程序的目的

配置flash的读写(bpi x16 nor flash的读写操作已经完成),但现在不知道该把什么文件写进去

网友A:
直接把生成的bin文件写进去就可以了啊,我之前用zynq时,ARM配置一个寄存器就可以重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生成的bin文件写进去就可以了啊,我之前用zynq时,ARM配置一个寄存器就可以重启了。 ...

但是生成的bin文件和读出来的数据内容不一样。其中应该只有一个对的吧

网友:
自己可以写个spi控制器将bin文件写入。如果是用下载线则读取及写入的都是mcs文件,两种格式文件的内容是不一致的

网友B:
vivado目录下有个promgen的工具,可以将mcs文件格式转换成bin格式,所以你最好同格式的文件进行对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生成的bin文件和读出来的数据内容不一样。其中应该只有一个对的吧

楼下正解,同格式文件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B:
vivado目录下有个promgen的工具,可以将mcs文件格式转换成bin格式,所以你最好同格式的文件进行对比 ...

flash读出来的肯定是bin文件
我与之比较的也是ISE生成的bin文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flash读出来的肯定是bin文件
我与之比较的也是ISE生成的bin文件

用jtag下载线回读出来的肯定是mcs格式的文件,你用的什么方式回读的

楼主(2020-12-28):
引用 网友B:
用jtag下载线回读出来的肯定是mcs格式的文件,你用的什么方式回读的

我写了个nor flash的读写驱动程序
配合上位机都回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写了个nor flash的读写驱动程序
配合上位机都回来的

读写都是自己的程序对比应该一致才行,不一致绝对是哪里出问题了。可以加ila抓信号观察下你的读写程序的正确性。如往flash的同一个地址写入的数据及回读的数据是否一致,不一致的话看下你的驱动程序的spi协议是否符合了。

我之前刚开始写spi的驱动也碰到类似问题,貌似flash的某个功能没打开(需要配置相关寄存器才能打开),导致写入根本就没成功,所以回读的数据肯定是不对的。
另外spi可以在论坛里找到bmodel的,先保证你的代码eda上仿真是通过的,再上fpga添加ila进行验证。

对了友情提示下我碰到的另外一个坑,配合altera的板子的flash我制作的程序调试阶段完全无问题,然后放心的交给工厂进行量产(flash脱机烧录后再焊接到pcb上)。
量产后所有fpga都不上电自动加载程序,后面才发现之前是jtag调试的,quartus软件会自动改写flash的非易失性寄存器,把默认的1线模式改成4线模式。
而flash芯片出厂默认是1线,脱机烧录flash寄存器还是默认1线模式,而data内容是4线模式,所以加载不成功。导致后面请了大批工人通过jtag手工烧录了好几周才修改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