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求助!有关Canednce跑LVS和PEX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0-11-18):
论坛里的各位大神,小弟刚刚配置了一个180的库,在跑LVS和PEX的时候跳出了下面得到错误,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希望得到大神的帮助。
另外我每一次打开layout都需要重新加载display文件,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一劳永逸。

每一次都要重新加载DISPLAY文件

每一次都要重新加载DISPLAY文件

LVS时跳的错误

LVS时跳的错误

PEX跳的错误

PEX跳的错误

楼主:
呼叫大神!

网友:
你这个是库文件路径设置有问题吧

网友A:
你可以看一下CIW里是怎么说的,就是virtuoso那个窗口

网友B:
display你看能不能load在。cdsenv里   lvs电路导出失败,你电路check没啊

网友:
4楼正解,看看CIW里是怎么说的,一条条che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一下CIW里是怎么说的,就是virtuoso那个窗口

可是我的CIW里没有报错,会不会是因为我还导入了一个130的库的缘故

楼主:
引用 网友B:
display你看能不能load在。cdsenv里   lvs电路导出失败,你电路check没啊

你好,能不能具体说一下如何load在cdsenv里,这是一个文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能不能具体说一下如何load在cdsenv里,这是一个文件吗?

是一个隐藏文件  不知道你的环境是怎么建的  我说错了  应该是.cdsinit文件  你可以打开看看   或者你在工作目录cds.lib里把pdk的cds.lib include进去看看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我的CIW里没有报错,会不会是因为我还导入了一个130的库的缘故

好像电路没保存也会出现这个错误吧

网友:
第一张图,就是在你的.cdsint或者.cdsenv里面定义的display跟软件目录里面的.cdsinit或者.cdsenv文件定义的display文件有冲突,这个问题,你根据软件给出的报告,它会告诉你怎么改。
第二张图,问题可能出在,你编辑了电路,或者你的电路工程师编辑了电路没有层次化保存导致的,层次化保存一下就行了。也有可能是其他的什么原因导致的无法导出cdl,你最好是去看一下,你跑Lvs目录下的si.log文件,里面会告诉你具体什么原因导致的Cdl导出失败。
第三张图,这个报告已经说的很明白了,规则文件的第几行第几行有语法或者加载文件之类的错误。

相信聪明如你,一定可以搞定这些小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