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最近做了一个模型

楼主(2020-11-18):
但是不知道怎么用hspice仿真cv曲线

网友:
vin in 0 DC= pdcin AC 1 0
.ac lin 2 10k 100k sweep pdcin -1.2 1.2 .1
.measure ac incap find par( '-1 * ii(vin)/ (hertz*twopi)') AT=10000hertz

类似这种语句吧,在一个扫描的直流偏置下,加一个交流小信号,然后算出C是多少来,ii是两个一个是虚数的i,一个是电流的i。其实你懂CV测量的原理,仿真是一样的,只是语句怎么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