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仿真hold为负数时DFF的Q端输出问题

楼主(2020-11-18):
按照vcs的上描述,hold为负值的检查波形如上图。而我仿真的setup是0.36,hold是-0.26,而数据跟时钟的相差0.118,
data是满足时序的,那为什么Q端的输出是0呢?不应该是1吗

网友A:
试一下VCS 命令行加上 +define+NT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VCS 命令行加上 +define+NTC

看了一下对应工艺的model,应该是缺少d_clk和d_d导致在dff的内部信号没有延时,但是还有一个问题,这个d_clk和clk、d_d和d之间的延时是怎么来的呢?vcs上写的是delayed version,不明白这个delayed version是什么东西

楼主:
看了一下对应工艺的model,应该是缺少d_clk和d_d导致在dff的内部信号没有延时,但是还有一个问题,这个d_clk和clk、d_d和d之间的延时是怎么来的呢?vcs上写的是delayed version,不明白这个delayed version是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对应工艺的model,应该是缺少d_clk和d_d导致在dff的内部信号没有延时,但是还有一个问题,这个d_cl ...

复杂一些的 Verilog model 会分两段,支持 negative timing check,不支持 negative check,用 `ifdef NTC 选择。 楼上的 Verilog model 没有用到,+define+NTC 也就不需要啦。 楼上这个模型 delayed clock, delayed data 都有,加到仿真的 waveform 里看一下时序。
估计 sdf annotation 有问题,数值没有正确反标,查一下仿真的 log,  查一下 annotation % 是否比较低。

网友(2021-12-14):
楼主,最后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求教~

网友B(2022-01-24):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楼主解决了吗?能否指导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楼主解决了吗?能否指导下,谢谢!

是fab给的verilog model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fab给的verilog model有问题

好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