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锁相环VCO控制电压震荡

楼主(2020-11-18):
PLL环路滤波器接入LC-VCO后,VCO的控制电压是震荡的,有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吗,谢谢。

楼主:
问题解决了,自己来给自己回答一波。3楼的解答基本是正确的。振荡器电压通过可变电容耦合到环路滤波器,导致了VCO的输入控制电压震荡。要改善这个问题,就要将环路滤波器电容调大。我就是为了追求速度,把电容设置的太小了才导致这种现象出现。

楼主:
pll还没闭环,只是将环路滤波器接入vco,还没将vco输出反馈回pll输入。本来是直流的环路滤波器输出,接入vco后就变成震荡了,不知道是啥原因。

网友A:
振荡器的电容耦合过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振荡器的电容耦合过去的

请问该怎么解决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振荡器的电容耦合过去的

网友B:
开关有专门的做法。另外,
你闭环之后应该就会好一些了,cp一直在充放电,这些应该就会好一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有专门的做法。另外,
你闭环之后应该就会好一些了,cp一直在充放电,这些应该就会好一些的 ...

好的,感谢答复,正在尝试

楼主:
哎,还是不行。别沉下去啊,拜托有谁能解答一下吗,实在不知道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