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dc单独仿真和带上ldo供电和打线模型仿真的结果会差多少?

楼主(2020-11-18):
adc单独仿真和带上ldo供电和打线模型仿真的结果差多少算比较好的情况?

网友A:
仿一下就知道了,打线一根可按照50mohm 1nH建模,
LDO的驱动能力 响应速度 和 ADC的瞬态电流 要明确下来,小牛拉大车 还是大牛拉小车。

具体可联系 tony.le@etasolution.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一下就知道了,打线一根可按照50mohm 1nH建模,
LDO的驱动能力 响应速度 和 ADC的瞬态电流 要明确下来, ...

50mohm 1nH是怎么来的啊?电源线和地线的寄生一样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50mohm 1nH是怎么来的啊?电源线和地线的寄生一样么?

这个是经验值,任何一根线都是一样的,电源和地可能多打几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经验值,任何一根线都是一样的,电源和地可能多打几根

这一根和两根也不一样吧 1mm和2mm也不一样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一根和两根也不一样吧 1mm和2mm也不一样吧?

当然不一样,楼上指的是1nH,50mohm per 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不一样,楼上指的是1nH,50mohm per mm

那1mm的键合线对adc影响1bit正常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1mm的键合线对adc影响1bit正常么?

一般来说打线只会影响power很大的电源电路,或者频率很高的RF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打线只会影响power很大的电源电路,或者频率很高的RF电路

那我的adc就是被影响了,可能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