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运放虚短和负反馈的问题

楼主(2020-11-18):
本人实在愚钝,求助各位大佬这个问题,本科的时候学过模电和模集,但是都是一通乱学,基本毫无理解,现在研究生阶段在仔细去学习时这个问题一直想不通。
对于运放,虚短必须是在加入负反馈环路后才成立的,但是虚短的直接来源是运放的无穷大增益,同时输出有限。但是运放的无穷大增益这一点,假设在一个最基本的5管差分对运放中(假设他能达到很高的增益),一般来说是要求管子都工作在饱和区才行,也就是两个输入端的直流共模点得相同且在共模输入范围内(虽然可以不同,但是相同时有最大增益),不然电路可能根本没有放大的功能。那问题来了,对于输出接到反向输入的buffer这种电路可以用来测试输入失调,测试时候仅仅在正向端给了一个直流的电压,这个电压是给输入管来提供输入共模电平的么?如果是,反向端是没加这个电压的,但是内部放大电路正常处在放大区工作了,说明负反馈对反向端建立了一个直流电压,那这具体是怎么做到的?

比如就直接对一个5管单端输出的运放把输出和负端接一起,那初始时刻负端和输出的电位是未知的,假设这个电位使得负端的输入管关断,那对应负端这边的电流镜对管的一只也应该关断,那么只能是漏断电压抬高直到VDS=0使得电流为0?这样的话输出也就要从未知的电位上升,过程中会与正端的电位相等,从而稳定了下来?

我不知道对于虚短和负反馈的理解是不是一开始就出错了,还是对运放内部的理解出错了,诚心请求指教

网友:
负反馈是原因,虚短是结果。
初始时刻输出电平是不确定的,但一旦运放工作了,只要没有很重的电阻负载,负反馈建立,输出就等于输入了。具体的晶体管级的过程无非就是尾电流流入正负两边的电流有所不同,最后达到平衡,若能做个仿真就更直观了。

网友:
你的理解不是已经想通了吗?没看出来有什么想不通啊

网友(2021-04-17):
你从宏观上理解(把放大器当做一个黑箱)就是虚短虚断,这是一个结论可以方便反馈系统的分析。你从电路具体微观到每个管子的工作状态去理解,就像你分析的那样:负反馈使得各个管子的工作状态找到了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就导致了放大器输入‘虚短’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