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书上零极点的计算与仿真结果的问题

楼主(2020-11-18):
我按拉扎维书上公式计算零极点的值和仿真出来的零极点的值差距比较大,基本上相差8倍左右。请大佬指点指点该怎么计算零极点才能与正确结果相差不大。

共源级放大电路

共源级放大电路

零极点仿真

零极点仿真

幅频响应

幅频响应

计算结果

计算结果

网友:
2*pi 算进去了哈

另外,建议用完整小信号模型计算一下,米勒等效有前提条件 是否满足要看下。

具体可联系 tony.le@etasolution.com

网友(点评):
多谢多谢,不好意思 没注意到差了个2pi。

网友(2023-08-14):
请问一下楼主,您是怎么将零极点在仿真软件上得到的如图2所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