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设计个人服务器配置,需要装独立显卡吗?

楼主(2020-11-18):
自己想配一个普通的台式机做服务器,跑EDA软件,如virtuoso,hspice等。如果有集成显卡了还需要加独立显卡吗?

网友:
可以不用

网友A:
基本不用,虽然现在确实有利用显卡加速的仿真器,不过这种也是专门配的,不太适合普通人玩。

关键现在个人电脑已经很强大了,一般的学习,虚拟机足够了;我就是弄了64G内存的笔记本,然后装了块4T的SSD,分了48G内存给虚拟机,学习足够用了。

真做项目,看项目大小了,真的先进工艺,你弄个十几万的工作站都不一定够。不然公司干嘛搞那么多服务器,经常几千颗CPU的跑。

网友:
不用,实在不行找一个AMD的入门显卡也就够用了(防止买前生产力,买后打游戏)

网友:
集成显示够使用了,基本不用独显,对显示要求高点的可能就版图和查看波形吧。

网友:
不用,除了3D渲染,没啥应用对显卡有性能要求,都是2D的显示。如果想用显卡做运算...估计一般的配置也不够用。而且没有独立显卡会省去驱动啥的一大堆问题。

网友:
基本用不上,虚拟机都能用的好好的,

网友:
华大九天的工具有可以利用GPU加速的,其他的独显真没用

网友:
要看显示器是多少分辨率。如果两台4k的,估计还是要牛x的显卡,否则会很卡,连画原理图都不行。窗口开多就会有顿挫感,影响工作效率。

网友(2021-01-21):
我现在遇到的状况是远程我的服务器会很卡,没装独立显卡,
先说下我的配置,我是咸鱼上买的一个R720,然后在R720上装的ubuntu18.04,然后在ubuntu上装的ic618,没有安装独立的显卡,然后使用win电脑远程连接我的R720,然后画原理图,仿真,真的很卡,个人感觉还是要独立显卡,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不用,虽然现在确实有利用显卡加速的仿真器,不过这种也是专门配的,不太适合普通人玩。

关键现在个人 ...

卧槽,老哥什么笔电?是不是工艺越先进需要的内存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