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现在换一家用laker的怎么样

楼主(2020-11-19):
新公司突然换laker用,会不会以后很难找新工作,工艺也很落后

网友A:
学学laker不挺好的吗?以后两个工具都会用也是优势,更何况不存在你说的工艺很落后,常用的几家fab的工艺一般都是支持laker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学laker不挺好的吗?以后两个工具都会用也是优势,更何况不存在你说的工艺很落后,常用的几家fab的工艺一 ...

谢谢,我的意思是.18会不会在以后找工作的时候劣势,毕竟先进工艺的规则都比旧工艺复杂很多

网友:
laker和virtuoso键位差不了多少,而且laker比virtuoso好用100倍(个人理解),尤其是在做小制成的时候,画图比virtuoso方便的多,不过现在很多公司都不用laker,找工作软件影响不大。制成的话也还好,主要是多画经典模块ADC,PLL这些

网友:
工具应该很快就熟练起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