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镜问题

楼主(2020-11-19):
求助大佬,这个电路怎么分析

网友A:
Iout=(Vdd-Vin)/R1
将Vbias设置为Ibias应该大于Io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ut=(Vdd-Vin)/R1
将Vbias设置为Ibias应该大于Iout。

额,我不是很懂为啥要大于输出电流?还有就是,您知道这个上面的为啥不用MOS管代替呢

网友:
Iout =(Vdd-Vin)/ r1,并且相同的电流也流过Vbias晶体管(由于浮动电流镜MOS晶体管)。 Iout =(Vdd-Vin)/ r1是电流源,而Vbias晶体管是电流吸收器。
如果Ibias小于Iout且小于R2,则节点将拉向Vdd,电路不起作用。设置为在正常操作中两个电流源相互竞争,但是Vbias晶体管Ibias电流应更大,以便设置正确的工作点。如果没有Ibias电流,或者电流小于电路关闭电流(排除泄漏)。

模拟并验证上面的描述,而不是尝试借助上面的解释进行推理。由于您会看到一些模拟的物理事件,因此可能有助于理解电路行为。

一方面,MOS不会使支路电流失衡,因为它缺少基极电流,因此对于电路中的浮动电流镜应用来说是准确的。

对于最上面的双极型晶体管,由于Vbe匹配(偏移)和对Vin的对数响应要好得多,因此该功能比MOS的精度更高。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Iout=(Vdd-Vin)/R1这个结论是正确吗?我怎么得不出这个结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