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 dve 多个代码覆盖率合并出现的warning问题

楼主(2020-11-19):
求教各位大神,代码覆盖率合并的时候出现warning如图所示,导致的结果是对应的模块里的FSM都没有合并上,合并前各个case对应的该模块的FSM覆盖率为30%~60%,合并后该模块的FSM覆盖率为0。其余的不影响。

网友A:
不同case跑的时候DUT发生了变化,所有merge不起来;基于最新的DUT重新把所有case跑一遍,再merge

楼主:
多谢您的回答,开始我也以为是这个问题,我删除了所有的之前跑的覆盖率文件,在确定没有该DUT的情况下,跑了两个case,合并还是出现这个问题。所以感觉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case跑的时候DUT发生了变化,所有merge不起来;基于最新的DUT重新把所有case跑一遍,再merge
...

多谢您的回答,开始我也以为是这个问题,我删除了所有的之前跑的覆盖率文件,在确定没有该DUT的情况下,跑了两个case,合并还是出现这个问题。所以感觉很奇怪。

网友:
你可以检查一下merge命令是不是merge了旧的或者错的vdb文件,merge的时候会以第一个加载进来的vdb的database作为基础

网友A:
vcs编译命令中加:
    -cm line+cond+fsm+branch+tgl+assert
merge命令(比如merge case1和case2,保存至mergedir/cases_merge:
   urg -full64 -lca -dir case1.vdb case2.vdb -dbname mergedir/cases_merge
打开DVE查看:
   dve -full64 -cov -dir mergedir.vdb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s编译命令中加:
    -cm line+cond+fsm+branch+tgl+assert
merge命令(比如merge case1和case2,保存至 ...

多谢指点,我按照您说的再尝试一下。

网友B:
把之前的vdb都删除 ,重新regression,再merg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之前的vdb都删除 ,重新regression,再merge。

我重新试了,还是不行。图1是我的运行命令,我感觉没啥问题。图2是我在跑单个case覆盖率的时候输出的cm.log文件,看文件是对应的FSM disable,但是打开覆盖率看,对应的FSM是有收集的。

图1

图1

图2

图2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s编译命令中加:
    -cm line+cond+fsm+branch+tgl+assert
merge命令(比如merge case1和case2,保存至 ...

清空跑了一下,然后合并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图1是我的运行命令,感觉应该没啥问题。图2是我在单个case跑完后的cm.log文件中看见的,log显示对应的FSM disable,但是打开覆盖率报告上对应的FSM是有收集的。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
引用 楼主:
清空跑了一下,然后合并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图1是我的运行命令,感觉应该没啥问题。图2是我在单个case跑 ...

编译命令再加上这个试试, -kdb -debug_access+all -debug_pp

另外,我这边之前也是会显示disable fsm,但从结果上来讲是fsm收集了,而且也能merge

网友:
引用 楼主:
清空跑了一下,然后合并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图1是我的运行命令,感觉应该没啥问题。图2是我在单个case跑 ...

编译再加个参数,-cm_fsmopt sequence

网友(2022-08-16):
老哥解决了吗,最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求教

网友(2022-09-24):
现在发现之前啥问题没有楼主

网友(2024-10-21):
我也是这个问题,但是结果来看合并是成功的~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