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XI协议:收发数据顺序不同怎样解决?

楼主(2020-11-19):
这里的乱序指的是:
AXI4总线协议中,例如AXI_MASTER发送数据信号D1 D2 D3,传输后AXI_SLAVE返回的数据为【D2 D1 D3(顺序不同)。如何保证主机向从机按INCR地址递增发送的数据,从机返回主机的数据仍然是这个顺序呢?求指教!!感激不尽!

网友A:
ARID固定为0.
如果还是这样,就是BUS, slave有Bug.

可以看看On-Chip-Bus:https://ke.qq.com/course/2900266?tuin=64ce5e2a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ID固定为0.
如果还是这样,就是BUS, slave有Bug.

我可能没有表达清楚。。现在相当于是要对AXI协议中从机返回的具有相同id的数据做一个重排序,以便遵守协议中对于“具有给定AXI标识值的所有事务都必须保持有序”的规则。但是具体的实现方法我没有思路,请大佬指点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可能没有表达清楚。。现在相当于是要对AXI协议中从机返回的具有相同id的数据做一个重排序,以便遵守协 ...

系统中的每个AXI接口都要符合AXI协议。没有谁是例外的。没有谁需要给另一个“人”擦屁股。

如果你的DDR controller是个例外(可能某部分已经不是AXI接口),考虑添加sidebank signals来标志顺序。

可以见:https://zhuanlan.zhihu.com/p/299022498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系统中的每个AXI接口都要符合AXI协议。没有谁是例外的。没有谁需要给另一个“人”擦屁股。

如果你的DDR  ...

现在的情况是:从主机写入的地址和对应的数据,在经过从机的处理后返回时可能因为读取路径不同造成顺序的错位。比如以INCR地址为A1,A1+1,A1+2,对应地址写入的数据为D11,D12,D13,但在读取的时候可能会变成D13,D12,D11。请问这种问题您有什么解决思路吗?请大佬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系统中的每个AXI接口都要符合AXI协议。没有谁是例外的。没有谁需要给另一个“人”擦屁股。

如果你的DDR  ...

关于您提到的利用sidebank signal来标记顺序,我想到的方法也是添加标志位。我在想是否可以对数据包不做改动,而是利用axi中的用户自定义信号来解决。但目前没有进展。所以可以麻烦您再详细点聊一下吗?谢谢!

楼主:
已经解决了,用闲置的比特位标记顺序,过个buffer按顺序输出。谢谢大家!

网友C:
好奇想请教下,问题的根因是Slave设计的问题吗?导致相同ID没有保序返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奇想请教下,问题的根因是Slave设计的问题吗?导致相同ID没有保序返回。

是的。详细来说: 由AXI的协议机制,INCR模式下读请求简单来说是发送首地址和地址长度,在slave里读取这些地址对应的数据。AXI slave在接收到master的读请求之后,会通过xbar先在cache里寻址,如果没有找到就需要到ddr里找。而第二个地址的数据在此之前被找到的话,就会先读取这个地址的信息,因此造成乱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