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修改TSMC0.18工艺中MOS管阈值电压Vth模型的问题

楼主(2020-11-19):
各位大佬们,小弟最近做的项目是关于修改MOS管模型参数的,使用工具:cadence virtuoso,请问TSMC018 MOS管模型文件是哪个?要怎么修改VTH参数模型呢?
是不是tsmc18/models/spectre/cmn018_assp_v1d3.scs  呢?如图:
如果是上面这个文件,打开后修改哪里呢?

本人小白,轻喷,非常非常非常感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為何要去改 參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為何要去改 參數???

因为要做低温下的电路,需要改阈值电压迁移率等参数

网友:
去看hspice的手册,调用Mos的时候修改参数,应该不用改model

网友B:
没注意用的virtuoso,应该也差不多,看看spectre的手册

楼主:
有没有老哥知道模型里代码什么意思啊?很急
程序里面1: type=n  什么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注意用的virtuoso,应该也差不多,看看spectre的手册

老哥知道模型描述里面“1:type=n”什么意思吗?一直到“16: type=n”是switch语句吗?怎么选择的呢?

网友C:
为什么自己改模型?
要做超过厂家给的温度范围的芯片,需要实际测量,自己提模型。自己随便改,与实际不符,没有意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自己改模型?
要做超过厂家给的温度范围的芯片,需要实际测量,自己提模型。自己随便改,与实际不符 ...

是的,我没讲清楚,是需要测量后提取模型参数,请问老哥提取参数后model里的参数是不是需要改?要怎么改呢?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哥知道模型描述里面“1:type=n”什么意思吗?一直到“16: type=n”是switch语句吗?怎么选择的呢?
...

这块是model auto selection,根据mos的w,l的范围自动选择用里面的1,2,3或者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块是model auto selection,根据mos的w,l的范围自动选择用里面的1,2,3或者别的
...

那请问对于不同的宽长比模型参数是不一样的是吧?那么我提取参数修改模型参数是不是需要对每个宽长比修改呢?感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请问对于不同的宽长比模型参数是不一样的是吧?那么我提取参数修改模型参数是不是需要对每个宽长比修改 ...

建议别乱改。

除非你能自己跑工艺跑vth跑建模,否则这肯定是越改越错的。
如果你能自己跑,就更不该来问了。因为,你不比eetop的水平高,你怎么敢自己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别乱改。

除非你能自己跑工艺跑vth跑建模,否则这肯定是越改越错的。

那请问使用实测数据通过bsimproplus提取参数能修改原model的参数吗?因为我要做超低温下的模型,原模型不符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请问对于不同的宽长比模型参数是不一样的是吧?那么我提取参数修改模型参数是不是需要对每个宽长比修改 ...

你看里面前几行有lmin,lmax是l的范围,wmin,wmax是w的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里面前几行有lmin,lmax是l的范围,wmin,wmax是w的范围

好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请问使用实测数据通过bsimproplus提取参数能修改原model的参数吗?因为我要做超低温下的模型,原模型不 ...

model不是改出来的,是根据大量的实测数据用软件(比如bsimproplus)拟合出来的,你做超低温模型,就必须在超低温下实测大量不同w/l的MOS管特性,然后软件提取模型。多读一读bsimpro的使用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del不是改出来的,是根据大量的实测数据用软件(比如bsimproplus)拟合出来的,你做超低温模型,就必须 ...

是的,请问你用过bsimproplus吗?我从论坛上找到安装包安装了但没找到使用手册或者别的教程,请问您使用过 吗?感谢

网友:
没有实测data怎么改model?肯定越改越错啊
要先测不同W/L对应的低温data再re-model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要做低温下的电路,需要改阈值电压迁移率等参数

溫度 還是掛fab 給的參數!!!!!!

网友(2021-03-18):
楼主不知道最后有结果了吗?最近也在研究这个,厂商给的所有参数,只在-40度到125度有效,低温下会出现冻析效应,原有vtho就会不准,可以改,只为自己预测电路,但是仅改这一参数是远远不够的,电迁移率uo 饱和速度vsat以及他们的各种退化因子都得改,还是建议直接联系厂商进行提参,但是这种低温,只有军工用,中芯这种厂商肯定不愿意跟你合作,比较难开展工作

网友(2021-10-19):
自己改沒意義,您不知參數改了也只是自己覺的,怎麼不走正規流程

网友(2022-07-18):
引用 网友B:
这块是model auto selection,根据mos的w,l的范围自动选择用里面的1,2,3或者别的
...

那请问这个数字是单纯的宽长比结果吗?还是说不是?如果不是,那是什么东西计算得到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里面前几行有lmin,lmax是l的范围,wmin,wmax是w的范围

刚刚没看到这条信息,那意思是前面的数字1到16仅仅是一个编号,如何选取对应编号的模型,是根据宽和长在哪个模型宽、长范围里面,是这么个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