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的板子写入BRAM里的数据怎么读出来

楼主(2020-11-19):
用的板子是xilinxVC707,软件是vivado。
我现在给电路里加入一个BRAM,然后电路会运行并产生数据,存放到BRAM里面,最后我需要把数据提取出来做一些运算,最好是输出为hex或者csv格式的文件,可以做到吗?
之前用altera的板子,quartus2里面有一个 in system memory content editor可以直接查看内存里面的数据,并输出为hex格式的文件。vivado有没有类似的功能?

网友A:
需要自己例化一个jtag2axi master以及axi bram的ip,然后下载bit文件后硬件调试界面会自动出现一个axi的界面,然后用tcl脚本调试吧,具体参考PG174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自己例化一个jtag2axi master以及axi bram的ip,然后下载bit文件后硬件调试界面会自动出现一个axi的界 ...

好的,我去查一查,可以加个微信交流吗

网友(2021-02-01):
可以用cpu的调试工具从内存里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