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ayout 问题

楼主(2020-11-19):
这个图是ESD的部分layout,metal形成环路好吗? 有什么影响吗? 还有常见的MOS的背栅环也是封闭的环,需要开口吗?

网友A:
什么频率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频率下的

所有引脚的ESD都是这种画法,包括直流VIN、频率同步引脚SYNC,等等。。频率同步最高可到1MHz.

网友:
没有影响。

楼主:
有没有可能电流在环路里绕 出不去?

网友B:
电流很聪明,只会一窝蜂走最短路径,而且是走直线少拐弯的那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可能电流在环路里绕 出不去?

不会的。要形成闭合回路才有电流。layout这种画法应该是避免宽金属。

楼主:
metal也不宽啊,这个按道理来说应该不需要开槽吧。。我见过的一般在功率管和sealring上的宽金属才需要开槽。

网友D:
引用 楼主:
metal也不宽啊,这个按道理来说应该不需要开槽吧。。我见过的一般在功率管和sealring上的宽金属才需要开 ...

要看DRC的规则了,避免大面积铺M1就自己搞些槽也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的。要形成闭合回路才有电流。layout这种画法应该是避免宽金属。

避免宽金属?可以解释一下吗,为什么不能用宽金属,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看DRC的规则了,避免大面积铺M1就自己搞些槽也很正常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很聪明,只会一窝蜂走最短路径,而且是走直线少拐弯的那种

OK,,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metal也不宽啊,这个按道理来说应该不需要开槽吧。。我见过的一般在功率管和sealring上的宽金属才需要开 ...

可以在顶层覆盖一层金属,再做DRC看一下是否会报slot错误

网友:
show full layout is be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