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Verilog-A写了一个正弦波信号,输出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楼主(2020-11-19):
刚开始学Verilog-A,用Verilog-A写了一个正弦波信号,输出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啊。。。

网友A:
把时间步长调小一点(例如 0.1ns),仿真精度调高一点。

网友B:
代码中用了 % 运算符号,就是把相位对 2*pi 取余数了,出来的波形当然不是简单的正弦波了。

网友:
去掉取余就应该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码中用了 % 运算符号,就是把相位对 2*pi 取余数了,出来的波形当然不是简单的正弦波了。  ...

去掉取余之后结果也是一样取余只是使相位在0到2pi之内,应该影响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时间步长调小一点(例如 0.1ns),仿真精度调高一点。

把步长调小了好像也没用。。。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时间步长调小一点(例如 0.1ns),仿真精度调高一点。

欸奇怪了,我在电路中加了一个analoglib中的vsin,自己写的正弦波也可以输出正确波形了。。。玄学吗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好像解决了,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掉取余之后结果也是一样取余只是使相位在0到2pi之内,应该影响不大吧 ...

确实是,你是对的,这里用了取余数,相位也是连续变化的,我原先以为这个操作增加了畸变。

网友(2022-08-04):
仿真步长的最大步长设置小一点,引入理想的vsin信号源原理也是一样的,即同量级的vsin可以使信号正常,频率高几个量级的vsin对信号没有改善。

网友(2023-07-16):
楼主你好,我想问一下学习Verilog-a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学习资料,主要是语法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