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再发一个数字的LVS求助,IO的问题

楼主(2020-11-20):
tsmc18的库。nets'的数目是一样的,但是要么就是layout有,source没有,要么就是source有,layout没有,总共是47个net serrors。instance的数目也对不上,总共有4个种类的对不上,每一个相差的数目正好是输入输出IO的整数倍(总共11和输入输出IO,不算电源地IO)。此外还有36个property errors,这个貌似是电阻值对不上,不知道群主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
我之前做过不加IO的LVS,是能过的,那个nets的错误,我定位到版图里,发现貌似是IO与core之间连接的问题。。。

nets的错误还有IO内部的一些连接错误
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啊,尝试解决好久了。。。

网友:
这些io可能是错的, 先确保这些pad cell能单个过lvs

楼主:
我试了一下,单个IO的LVS确实也没过,但是不敢怀疑库的问题啊,tsmc18的库,用的人这么多,也会有错?
好像是source缺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