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跑drv

楼主(2020-11-20):
本人新手,请问怎么跑calibre drv,求大佬指教

网友:
在terminal中直接输入calibredrv就成,但calibredrv就是calibre的图形界面。。。这个不存在怎么跑的问题吧。

网友A:
一般calibredrv都是用作lvl 打开一个layout的gds 用tools中的layout diff 选择比对g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calibredrv都是用作lvl 打开一个layout的gds 用tools中的layout diff 选择比对gds

能不能具体点,我还是有点不懂,怎么操作,大佬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具体点,我还是有点不懂,怎么操作,大佬

????终端输入calibredrv  ,弹出一个新窗口  。。FIle -open layout    ,tool-layout di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