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AOCV、POCV flow使用的问题

楼主(2020-11-20):
最近在学习工具的STA分析有些问题,看user guide发现PT有OCV,AOCV,POCV三种模式。但是ICC,ICC2的user guide却没有找到AOCV,POCV介绍。问题:
(1)是只能在PT里跑AOCV,POCV这两种模式的时序分析吗?ICC,ICC2在placement ... route时只能跑OCV?
(2)如果AOCV,POCV只能在PT跑,使用一些先进的工艺节点的时候,就需要在ICC\ICC2设计流程中,加入更多PT的AOCV,POCV时序分析流程来确定slack是否是OCV的消极引起?

网友A:
AOCV在pr的时候就要读入

网友(2022-10-09):
引用 网友A:
AOCV在pr的时候就要读入

大神 请教下
ICC 创建scenario 带AOCV talbe

set timing_aocm_enable_analysis ture
set timing_library_derate_is_scenairo_specaific true

create_scenairo func_wc
set auto_link_disable true
soure $sdc_file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wc -analysis_type on_chip_variation -library wc_lib
set_tlu_plus_file -max_tlups max_tlup -min_tlups max_tlup
read_aocvm  $wc_aocvm
set auto_link_disable false

这样可以吗?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