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R drop issue

楼主(2020-11-20):
请教解High Fanout 可以解IR drop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減少cell 使用?

网友:
high fanout 應該只跟 transition time 有關,跟 IR drop 無關

网友:
应该是把current分出去。。。有点像clock tree

网友:
功耗从一个驱动cell 分散到 不同的驱动cell, 可以从不同的rail 获取 电流, 提高了抗波动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