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plit DAC校准

楼主(2020-11-20):
请问这种分段电容DAC 有没有好的校准方法呢 校LSB阵列寄生电容引入的DNL误差。

网友(2021-10-16):
you can use lms

网友A:
可以通过版图寄生反过来调整电容容值,不用校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版图寄生反过来调整电容容值,不用校准吗

如何调整呢?LSB阵列对地寄生电容影LSB阵列向MSB进位的线性度,就是LSB阵列有这个寄生电容导致LSB的gain线性和MSB的gain线性不一样,存在大的gain error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调整呢?LSB阵列对地寄生电容影LSB阵列向MSB进位的线性度,就是LSB阵列有这个寄生电容导致LSB的gain ...

寄生电容导致subDAC gain变化,设计数个控制subDAC gain的电容(记做CSCALE)也能起到一样效果。为了补偿寄生电容,就减少CSCALE电容,这样误差就可以控制在0.?个LSB以内了

这就要求subDAC不能只做2^L -1 个Cu,怎么取CB能让CSCALE>0,李福乐那个sar adc的ppt有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寄生电容导致subDAC gain变化,设计数个控制subDAC gain的电容(记做CSCALE)也能起到一样效果。为了补偿 ...

这个思路好像是09年CICC的一篇文章,但是我感觉如果只是12位左右,还是不用这种桥接分段CDAC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思路好像是09年CICC的一篇文章,但是我感觉如果只是12位左右,还是不用这种桥接分段CDAC
...

我也觉得桥接分段坏处大于好处,12bit精度主要是失配和噪声决定的,桥接对这两个问题没有任何帮助,对FOM也起不到作用,不知道为啥这么多人用。

网友(2022-01-11):
这种桥接结构对LSB段的寄生是真的敏感,对桥接电容自身也是极其敏感,尤其是LSB段权重增大的情况下。但是有些工艺下,小的单位电容没法满足sar-adc cdac的匹配要求,如果用大的单位电容,总电容(面积)又大的无法接受,真的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2023-05-30):
引用 网友A:
我也觉得桥接分段坏处大于好处,12bit精度主要是失配和噪声决定的,桥接对这两个问题没有任何帮助,对FOM ...

如果不配合校准使用确实像你说的那样,但用上校准后,需要考虑的失配的bit数大大降低,对单位电容的容值选取就没有那么苛刻了,高精度sar adc的面积会大大降低

网友B(2023-07-10):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好奇有多少论文讲桥接电容校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好奇有多少论文讲桥接电容校准的

目前看到的只有一篇文章讲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看到的只有一篇文章讲这个

你好 请问是那片paper呢 最近也在学习

网友(2023-08-14):
Histogram-Based Ratio Mismatch Calibration for Bridge-DAC in 12-bit 120 MS/s SAR ADC
可以看看这篇

网友(2025-03-20):
引用 楼主:
这个思路好像是09年CICC的一篇文章,但是我感觉如果只是12位左右,还是不用这种桥接分段CDAC
...

老哥,能分享一下这篇paper吗?感谢感谢

网友C(2025-08-04):
你好,关于您图片中的LSB段的桥接电容最右侧还有一个大小为C的电容参与了采样,这个电容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关于您图片中的LSB段的桥接电容最右侧还有一个大小为C的电容参与了采样,这个电容的作用是什么呢
...

ㄧ般表達式而已, 此時split電容就不會是整數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ㄧ般表達式而已, 此時split電容就不會是整數了。

可是一般不都要求桥接电容为整数吗,加上这个电容让桥接电容不是整数有什么考虑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寄生电容导致subDAC gain变化,设计数个控制subDAC gain的电容(记做CSCALE)也能起到一样效果。为了补偿 ...

如果要让低位段的增益误差>0,那桥接电容是不是要取得大一点?有专门讲这个的文章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如果要让低位段的增益误差>0,那桥接电容是不是要取得大一点?有专门讲这个的文章吗?
...

不少讲sar adc的资料ppt和毕设都会提到吧,之前帖子里面提的李福乐 sar adc ppt里面就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可是一般不都要求桥接电容为整数吗,加上这个电容让桥接电容不是整数有什么考虑吗
...

整数方便画版图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少讲sar adc的资料ppt和毕设都会提到吧,之前帖子里面提的李福乐 sar adc ppt里面就有。
...

好的,谢谢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数方便画版图匹配

我比较好奇楼主图片里面LSB段最右侧还有一个接地的单位电容C,这个电容也参与了采样,这样LSB段电容总数为(2^L)C,这样的设计有什么好处吗,有什么其他的考虑吗,烦请前辈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