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电容容值问题,大家都怎么仿真电容值

楼主(2020-11-20):
大家在电路设计时都怎么仿真电容的大小? 如果两个很小的电容串联 假设两个4fF的电容串联,按照理论计算应该最终为2fF,但是按照ac分析和sp分析都达到了3.6fF左右,即使是两个理想的电容。如果用理想电流源给电容充电的方法仿真电容大小,那么最终结果是2fF。有没有大佬知道结果差异的原因?

楼主:
电容容值比较大 1PF左右时 三种结果是一样的,是仿真精度造成的偏差么?

楼主:
。。。。好像是的  gmin值 设置到很小 三种方法的最终结果就一致了

楼主:
看来精确电路的仿真 为了保持准确性 需要很小的gmin  甚至 需要gmin=0

楼主:
所以 有个新的问题 大家在做极其功耗电路或者高精度电路时reltol vabstol iabstol 以及 gmin设置为多少比较合适

网友(2023-11-24):
引用 楼主:
所以 有个新的问题 大家在做极其功耗电路或者高精度电路时reltol vabstol iabstol 以及 gmin设置为多少比较 ...

好像pdk里有规定哎

网友A:
请问gmin是什么 这是电容的指标还是ADE的设置指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gmin是什么 这是电容的指标还是ADE的设置指标呢

应该是仿真收敛需要,看一些文档是说是为了保证电路分析时收敛,需要在floating的节点加一个很大的电阻倒地,这个电阻就是1/gmin.(有问题欢迎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