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跨导器和差分对的噪声的问题

楼主(2020-11-20):
这是sansen课本上关于差分对的噪声的讲述。
有几个疑问。
1:0451 具有大的Vdsat的差分对实际上可以叫做跨导器,这句话不理解。跨导器是将栅极电压转换为电流,Id=gmVgs,难道不是gm越大越好(Vdsat越小)吗?这样对栅电压变化比较灵敏,小的∆Vgs能转换为很大的Id,我的理解哪里有误?
2:关于这两个结构,IB电流源的噪声为什么左边能忽略,右边不能忽略?都是全差分输出的话,为什么左边的IB的噪声可以在全差分输出抵消,右边不能呢?

希望高人指点!

网友:
噪声分为相关噪声和不相关噪声,其中相关噪声可以互相抵消,而不相关的不可以。同一个电源产生的是相关噪声,不同的电源产生的是不相关噪声(就算是同型号的两个也是不同的)。

网友:
另外跨导器要从大信号和小信号两方面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