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用电感模拟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20-11-20):
请问大家我这样用电感和互感器件模拟变压器对吗,为什么仿真会报错

楼主:
自顶,希望有大佬能解答一下【拜托】

楼主:
ERROR (SFE-51): Name conflict: value `L0' of type `scalar subcircuit instance' encountered. Expected value is of type `scalar instance'.

网友A:
你这啥电感啊。是不是mind不支持

网友B:
我之前用mind的时候,工艺库电感也会报错,用analogLib里的电感就正常

网友C:
mind只能对理想电感之间加互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啥电感啊。是不是mind不支持

是65nm工艺库里的螺旋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mind只能对理想电感之间加互感

这样啊,谢谢大佬!那我要用工艺库做变压器的话该怎么做啊?工艺库只提供了电感没有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用mind的时候,工艺库电感也会报错,用analogLib里的电感就正常

好的谢谢,那变压器该怎么做啊工艺库没有提供

网友D:
自己用layout绕一个,然后用HFSS、ADS或EMX仿一下S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己用layout绕一个,然后用HFSS、ADS或EMX仿一下S参数

用HFSS建模的话,需要知道哪些工艺参数?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可以借来参考一下?

网友(2022-11-16):
引用 网友D:
自己用layout绕一个,然后用HFSS、ADS或EMX仿一下S参数

请问下大佬,用layout绕电感有啥操作文档能分享的嘛,看几天文件了,还是不知道咋入手

网友(2023-12-13):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那变压器该怎么做啊工艺库没有提供

哥们你后面解决了吗?我用65nm加mind也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