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k端口对应的IO pad选择

楼主(2020-11-20):
请问在没有内置PLL的情况下,clk对应的IO pad应该如何选择,才能保证高频情况下,芯片依然能稳定正常工作,谢谢

网友A:
如果类似于PCLK这种数字信号随路时钟,看是否频率有要求,输入没什么特别,输出驱动能力注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类似于PCLK这种数字信号随路时钟,看是否频率有要求,输入没什么特别,输出驱动能力注意一点  ...

很多人都说芯片的外接时钟频率一般都比较低,然后用PLL倍频,我没有PLL.想输入100M左右的时钟,不知道IO那块会不会出问题,目前选用的是Schmitt io

网友A:
就一般数字IO,频率看工艺和IO的spec,会有描述max freq类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一般数字IO,频率看工艺和IO的spec,会有描述max freq类似的

好的,谢谢,手头的55nm工艺最高频率才30M

网友:
foundry会提供的专门针对xtal的IO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