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_reg_bit_bash_test

楼主(2020-11-20):
reg_single_bit_bash_seq [uvm_reg_bit_bash_seq] writing a 1 in bit #0 of register "regmodel.reg0" with initial value 'h00000000 yielded 'h00000001 instead of 'h00000000。这是怎么回事呀,老哥们,能帮忙看一下吗,非常感谢!

网友A:
看看波形寄存器写入情况吧,从log上是写入了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波形寄存器写入情况吧,从log上是写入了1

嗯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啦

网友B(2021-10-11):
引用 楼主:
嗯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啦

老哥,你怎么解决的啊???我也遇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你怎么解决的啊???我也遇到了

就是寄存器本身的错误呀,不是你的代码的问题,让设计检查寄存器

网友B:
我去检查了,发现用这个seq会影响这个寄存器的某些功能,强制将这个field设为0或者1就解决了!!!

网友:
bit0 期望值是0但读回来的值是1

网友:
同上所说

网友C(2024-02-20):
引用 网友B:
我去检查了,发现用这个seq会影响这个寄存器的某些功能,强制将这个field设为0或者1就解决了!!! ...

怎么强制将这个 field 设为0或者1的呀?  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强制将这个 field 设为0或者1的呀?  求解

这几年前留的言了,都搞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强制将这个 field 设为0或者1的呀?  求解

可以利用uvm_resource_db,把这个reg给屏蔽掉,之后单独对这个reg进行赋值操作。

网友D:
建議不要用這個seq,在某些情況會有race condition,如果你的driver跟monitor寫不好的話

https://verificationacademy.com/ ... monitor-bus/34003/4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議不要用這個seq,在某些情況會有race condition,如果你的driver跟monitor寫不好的話

https://verifica ...

好的,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