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5使用问题

楼主(2020-11-20):
小弟几天前鼓捣服务器上自己的账号将之前某位师兄装的IC615加载到路径,并成功运行。服务器默认icfb进ic5141,我用. .bashrc切换到ic615,除了51和61其他程序一样。今天在另一个路径打开ic5141,发现无法打开。cds.log记录如图,好像是ic5141界面加载不出来,最后在终端报segmentation fault。服务器上其他账号可正常打开icfb,求有经验的大佬给个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A:
可能需要cdsen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需要cdsenv

我运行ic5141的路径下定义cdsenv还是要在服务器默认ic5141的路径下放置cdsenv?

网友B:
单纯从报错信息上看,是因为你前面运行过IC615,所以在本地路径上遗留了很多IC615版本定义过的设置变量,而这些变量对于IC5141是不存在的,也看不懂,所以报警告信息无法设置这些变量。你说启动IC5141的时候出现Segmentation fault,需要把你的.bashrc贴出来看一下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纯从报错信息上看,是因为你前面运行过IC615,所以在本地路径上遗留了很多IC615版本定义过的设置变量,而 ...

# /etc/bashrc

# System wide functions and aliases
# Environment stuff goes in /etc/profile

# By default, we want this to get set.
# Even for non-interactive, non-login shells.
if [ $UID -gt 99 ] && [ "`id -gn`" = "`id -un`" ]; then
        umask 002
else
        umask 022
fi

# are we an interactive shell?
if [ "$PS1" ]; then
    case $TERM in
        xterm*)
                if [ -e /etc/sysconfig/bash-prompt-xterm ]; then
                        PROMPT_COMMAND=/etc/sysconfig/bash-prompt-xterm
                else
                    PROMPT_COMMAND='echo -ne "\033]0;${USER}@${HOSTNAME%%.*}{PWD/#$HOME/~}"; echo -ne "\007"'
                fi
                ;;
        screen)
                if [ -e /etc/sysconfig/bash-prompt-screen ]; then
                        PROMPT_COMMAND=/etc/sysconfig/bash-prompt-screen
                else
                PROMPT_COMMAND='echo -ne "\033_${USER}@${HOSTNAME%%.*}{PWD/#$HOME/~}"; echo -ne "\033\\"'
                fi
                ;;
        *)
                [ -e /etc/sysconfig/bash-prompt-default ] && PROMPT_COMMAND=/etc/sysconfig/bash-prompt-default
            ;;
    esac
    # Turn on checkwinsize
    shopt -s checkwinsize
    [ "$PS1" = "\\s-\\v\\\$ " ] && PS1="[\u@\h \W]\\$ "
fi

if ! shopt -q login_shell ; then # We're not a login shell
        # Need to redefine pathmunge, it get's undefined at the end of /etc/profile
    pathmunge () {
                if ! echo $PATH | /bin/egrep -q "(^|$1($|" ; then
                        if [ "$2" = "after" ] ; then
                                PATH=$PATH1
                        else
                                PATH=$1:$PATH
                        fi
                fi
        }

        # Only display echos from profile.d scripts if we are no login shell
    # and interactive - otherwise just process them to set envvars
    for i in /etc/profile.d/*.sh; do
        if [ -r "$i" ]; then
            if [ "$PS1" ]; then
                . $i
            else
                . $i >/dev/null 2>&1
            fi
        fi
    done

        unset i
        unset pathmunge
fi
# vim:ts=4:sw=4

#synopsys
export SCL_HOME=/usr/eda/synopsys/scl_10_9_3/linux
export PT_HOME=/usr/eda/synopsys/pt_2010_installe
export DC_HOME=/usr/eda/synopsys/dc_2008_install
export FM_HOME=/usr/eda/synopsys/formality_2010_install
export Nanosim_Home=/usr/eda/synopsys/nanosim/install
export STARRC_HOME=/usr/eda/synopsys/starrc_2009_install
export ICC_HOME=/usr/eda/synopsys/ICC_2012_install
export export VCS_HOME=/usr/eda/synopsys/vcs_2010_install
export cscope_home=/usr/eda/synopsys/CosmosScope_F-2011.09_linux

#IC615
export CDSHOME=/usr/eda/cadence/IC615ISR9/
#export MMSIM_HOME=/usr/eda/cadence/mmsim61
export MMSIM_HOME=/usr/eda/cadence/MMSIM101ISR8
export IUS_HOME=/usr/eda/cadence/IUS8.20
export VERISILICON_MC_DIR=/home/student/weixm/Memory/MC/RHEL4_x86_64

#export LM_LICENSE_FILE=/usr/eda/license/synopsys/synopsys08.dat:/usr/eda/license/cadence/cadence_lic01.dat:/usr/eda/license/cadence/cadence_lic02.dat
#export LM_LICENSE_FILE=/usr/eda/license/cadence/cadence_lic02.dat
export LM_LICENSE_FILE=/usr/eda/cadence/IC615ISR9/share/license/license.dat:$IUS_HOME/share/license/license.dat:27000@analog08:1818@analog08

#export PATH=$MMSIM_HOME/tools/bin:$MMSIM_HOME/bin:$MMSIM_HOME/tools/spectre/bin:$MMSIM_HOME/tools/ultrasim/bin:$CDSHOME/tools/plot/bin:$CDSHOME/tools/bin:$CDSHOME/tools/dfII/bin:$CDSHOME/bin:$IUS_HOME/tools/bin:$IUS_HOME/tools/dfII/bin:$PT_HOME/bin:$VCS_HOME/bin:$EXTHOME/tools/bin:$EXTHOME/bin:$PATH

export PATH=$MMSIM_HOME/tools/bin:$MMSIM_HOME/bin:$MMSIM_HOME/tools/spectre/bin:$MMSIM_HOME/tools/ultrasim/bin:$CDSHOME/tools/plot/bin:$CDSHOME/tools/bin:$CDSHOME/tools/dfII/bin:$CDSHOME/bin:$IUS_HOME/tools/bin:$IUS_HOME/tools/dfII/bin:$PT_HOME/bin:$VCS_HOME/bin:$EXTHOME/tools/bin:$EXTHOME/bin:$ICC_HOME/bin:$DC_HOME/bin:$FM_HOME/bin:$STARRC_HOME/linux_starrc/bin:$Nanosim_Home/bin:$cscope_home/ai_bin:$VERISILICON_MC_DIR:$PATH

#calibre 2011
export MGC_HOME=/usr/eda/mentor
export CALIBRE_HOME=$MGC_HOME/calibre_2011_install/x86_cal_2011.2_34.26
export MGLS_LICENSE_FILE=/usr/eda/license/mentor/mentor_cal_dft_2011.dat:$MGLS_LICENSE_FILE
export PATH=$CALIBRE_HOME/bin:$PATH
export LD_LIBRARY_PATH=$CDSHOME/tools/lib:/usr/lib:/lib:/usr/local/lib:$LD_LIBRARY_PATH
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

.bashrc 文件是这样写的,唯一改变的是ic5141和ic615的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纯从报错信息上看,是因为你前面运行过IC615,所以在本地路径上遗留了很多IC615版本定义过的设置变量,而 ...

.bashrc 文件是这样写的,ic5141和ic615唯一的区别就是路径变了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bashrc 文件是这样写的,ic5141和ic615唯一的区别就是路径变了一下

首先,你的问题是不是可重复出现的。如果不可重复出现,那么一切诊断都没有意义。

如果重复出现segmentation fault, 而且现象是先运行IC6,再运行IC5就会出错,那么唯一能看出一点问题来的就是LD_LIBRARY_PATH的设置。
假设你的操作系统是64位的。第一次你运行IC615的时候,IC615里面64位的动态链接库起作用,没问题。第二次你再source这个.bashrc文件的时候,LD_LIBRARY_PATTH变量在原先IC615的动态链接库之前叠加了IC5141自己的动态链接库。这时,你启动icfb,那么是哪一个版本的动态链接库起作用呢?别忘了icfb是32位的可执行程序,但是操作系统会首先链接到你设置的路径里面的64位库,是不是就会segmentation fault?

最稳妥的是在切换Cadence版本的时候避免 动态链接库的叠加,不然,天知道会怎么样,我觉得是一团浆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的问题是不是可重复出现的。如果不可重复出现,那么一切诊断都没有意义。

如果重复出现segmenta ...

就是说LD_LIBRARY的路径要区别一下,那具体如何区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的问题是不是可重复出现的。如果不可重复出现,那么一切诊断都没有意义。

如果重复出现segmenta ...

实际上是之前用了ic61时,有些动态库没有,具体不知道咋操作后,ic61的动态库链接没问题了,但是ic5141开始出现之前描述的问题

网友C:
要告知你启动ic5失败的路径是什么,显示segmentation fault的terminal完整信息,CDS.log里那些warning不是导致你启动失败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告知你启动ic5失败的路径是什么,显示segmentation fault的terminal完整信息,CDS.log里那些warning不是 ...

我用的账号home下任意一个子路径打开icfb都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C:
启动的顺序一般是在当前工作目录下,右键打开一个新的terminal,source你的定义ic5路径的.bashrc或者.cshrc文件,然后再icfb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启动的顺序一般是在当前工作目录下,右键打开一个新的terminal,source你的定义ic5路径的.bashrc或者.cshrc ...

ic51的.bashrc路径是在服务器的/etc/下面,不是在本地目录,是不是和这个有关系?

网友C:
引用 楼主:
ic51的.bashrc路径是在服务器的/etc/下面,不是在本地目录,是不是和这个有关系?
...

那执行icfb&之前你要source /etc/.bashrc才能找到对应的icfb可执行命令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执行icfb&之前你要source /etc/.bashrc才能找到对应的icfb可执行命令路径

已经解决,在.bashrc中添加CDS_LOAD_ENV=CWD就OK了,不过打开51时会重新定义一些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