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buntu 16.04+cadence617+MMSIM151, AHDL报错

楼主(2020-11-20):
    ERROR (VACOMP-1010): Could not open ahdlcmi module library input.ahdlSimDB//bsource_ac47e5.va.bsource_ac47e5.ahdlcmi/Linux-64/obj/optimize/5.0/libahdlcmi_bsource_ac47e5.so
                input.ahdlSimDB//bsource_ac47e5.va.bsource_ac47e5.ahdlcmi/Linux-64/obj/optimize/5.0/libahdlcmi_bsource_ac47e5.so: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Opening directory input.ahdlSimDB/ (775)
Opening directory input.ahdlSimDB//bsource_rppoly_ac47e5b.va.bsource_rppoly_ac47e5b.ahdlcmi/ (775)
Opening directory input.ahdlSimDB//bsource_rppoly_ac47e5b.va.bsource_rppoly_ac47e5b.ahdlcmi/Linux-64/ (775)
Compiling ahdlcmi module library.
Finished compilation in 4.23 s (elapsed).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AHDL read-in.
    ERROR (VACOMP-1010): Could not open ahdlcmi module library input.ahdlSimDB//bsource_rppoly_ac47e5b.va.bsource_rppoly_ac47e5b.ahdlcmi/Linux-64/obj/optimize/5.0/libahdlcmi_bsource_rppoly_ac47e5b.so
                input.ahdlSimDB//bsource_rppoly_ac47e5b.va.bsource_rppoly_ac47e5b.ahdlcmi/Linux-64/obj/optimize/5.0/libahdlcmi_bsource_rppoly_ac47e5b.so: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hierarchy flattening.
    ERROR (SFE-46): "/home/why/projects/ic617/proj40/sim/process/crn40ulp_2d5_lk_v1d3_2.scs" 416030: `rend': An instance of `bsource_ac47e5' can have at most 0 terminals (but has 2).

求指点

网友A:
ubuntu装EDA软件会遇到各种小问题,别折腾了,上centOS好了,主流EDA工具好像从ubuntu18才原生支持,用以前的版本就是各种折腾。

网友:
应该是gcc版本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ubuntu装EDA软件会遇到各种小问题,别折腾了,上centOS好了,主流EDA工具好像从ubuntu18才原生支持,用以前 ...

同学我听了你的,换centos 7,下午+晚上,已经可以仿真看版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