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spectre的模型求助

楼主(2020-11-21):
各位兄弟们,TSMC0.18工艺库的model是“cmn018_assp_v1d3.scs”文件吗?如果是的话,点进去后关于MOS的描述语言是什么意思?如图:
model nch bsim4  {
     1: type=n
...
16:type=n
}
这里是什么意思呢?是switch语句吗?根据什么选的呢?
小弟要改模型参数(比如阈值电压)的话,要怎么改呢?因为每个type=n下面的语句中都有对阈值电压参数的描述(如下图),那么我要改哪个呢?根据什么选择不同type=n来改呢?
小弟真的小白菜鸟,大家轻喷,非常非常感谢有大哥帮助!

网友A:
我认为这个是SPICE仿真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这个是SPICE仿真模型

这个是spectre,和hspice差不多

网友B:
这是spectre model。 :1 ... :16 是binning model。因为对于允许的w和l的范围内,无法用一套model参数来准确的描述。所以把它们按不同的w和l分割成不同的小区域,每一个小区域也可以用一套model参数来准确的描述。lmin,lmax,wmin和wmax参数就是干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spectre model。 :1 ... :16 是binning model。因为对于允许的w和l的范围内,无法用一套model参数来准 ...

好的好的,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spectre,和hspice差不多

受教了

网友(2022-02-07):
引用 网友B:
这是spectre model。 :1 ... :16 是binning model。因为对于允许的w和l的范围内,无法用一套model参数来准 ...

谢谢,请问在result browser里面的model的nch下的那些数字对应的文件夹也是这个含义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