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里空白区域怎么取消

楼主(2020-11-21):
virtuoso里layout画好了以后,按F键显示画的图,结果显示出来右边有一大块空白,里面什么也没有,就是占着空间,这个怎么取消掉?好像是操作不规范导致的,我也不太了解。

网友:
  1. apply('dbDeleteObject cv()~>steiners)

网友A:
空白处肯定是有东西,删掉就行了

网友B:
将你认为想全局的部分Select All然后make cell到一个临时文件,再将临时文件,Save as回去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你认为想全局的部分Select All然后make cell到一个临时文件,再将临时文件,Save as回去即可 ...

多谢多谢!

网友C:
有一个方法,画一块很大的m1,保存,然后再删除掉应该就好了

网友D:
空白区域先确定有没有东西   把所有图层显示出来  框选空白看一看是不是有东西   没有东西的话可以用这个命令在CIW界面输入试一下  应该和二楼一样的命令效果
foreach(st geGetEditCellView()~>steiners dbDeleteObject(st))
再不行就只能新疆一个cell 拷贝过去  再savecopy回来了

楼主:
这好像是61一个bug,在virtuoso里输入     foreach(st空格geGetEditCellView()~>steiners dbDeleteObject(st))      就OK了

网友:
工具栏的verify→markers→delete all  然后删掉那些信息就好

网友:
删所有MARKS  ,在verify里面有选项

网友(2021-08-06):
引用 网友D:
空白区域先确定有没有东西   把所有图层显示出来  框选空白看一看是不是有东西   没有东西的话可以用这个命 ...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白处肯定是有东西,删掉就行了

你这个太片面了,没有东西有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2021-11-15):
2楼的方法最好

网友(2022-03-25):
引用 楼主:
这好像是61一个bug,在virtuoso里输入     foreach(st空格geGetEditCellView()~>steiners dbDeleteObject(s ...

这个办法非常管用,谢谢

网友:
其实总结下来就两种   删除marker    还有就是敲命令,其中之一

网友:
我想知道是操作不当还是什么才导致有一大片空白的

网友(2022-06-02):
引用 网友D:
空白区域先确定有没有东西   把所有图层显示出来  框选空白看一看是不是有东西   没有东西的话可以用这个命 ...

牛蛙

网友(2022-07-05):
引用 网友C:
有一个方法,画一块很大的m1,保存,然后再删除掉应该就好了

这个我试过,不知道什么原因不行

网友(2023-09-26):
引用 楼主:
这好像是61一个bug,在virtuoso里输入     foreach(st空格geGetEditCellView()~>steiners dbDeleteObject(s ...

学习了,管用

网友:
升级了 水一个看看

网友:
学习到了,非常好用!

网友(2025-06-04):
引用 网友C:
有一个方法,画一块很大的m1,保存,然后再删除掉应该就好了

这个方法有用,谢谢

网友:
用skill或者copy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