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ivado运行中断电后的处理

楼主(2020-11-22):
我想请教大家一下,vivado运行中掉电,然后在上电,打开工程,可以续上之前的运行状态吗?
因为工程过大,从头运行太费时间了
各位大大救我55555555

网友A:
看看工程路径下还有哪个阶段的dcp文件。打开dcp文件,用tcl命令继续跑后面的阶段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工程路径下还有哪个阶段的dcp文件。打开dcp文件,用tcl命令继续跑后面的阶段就行了。 ...

有点不太明白。。
您是指纯tcl操作吗?有具体一点的命令吗?
我使用的GUI界面,看状态是在继续转圈运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续上了。。

网友B:
vivado默认不是有这个功能的么。我经常软件崩了,重新打开仍继续运行的

网友C:
没有关闭的情况下重新打开Vivado会自动运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vivado默认不是有这个功能的么。我经常软件崩了,重新打开仍继续运行的

我看了一个小时,虽然在转圈运行,可时间没动啊,runme.log也没更新,有点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关闭的情况下重新打开Vivado会自动运行的

印象中是这样的,但是怕个万一,就上来求证一下哈,多谢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个小时,虽然在转圈运行,可时间没动啊,runme.log也没更新,有点方啊 ...

好像确实是假跑,有进程,但是不怎么占用cpu及memory的资源,正常跑的话cpu利用率都是100%

如果担心这个问题那么可以别直接点launch runs,而是launch next step
每完成一个step将当前工程目录备份一个再点击run next step,这样一旦崩了只是损失一个step的时间而已

图形界面需要有人值守有点麻烦,自己写个tcl脚本跑静默模式更方便也不容易崩